封装问题

楼主(2008-04-18):
请教:
    220UF/10V的电解电容,最小的封装是什么?有1206不?
    另外,4M的晶振,插件的,有没有像插件电解电容那样的形状的?
    谢谢.

网友A:
请楼上的不要顶楼。

楼主没说是铝电解还是钽电解,铝电解一般都是圆柱形封装,钽电解可以查一下供应商的网站,一般分为A、B、C、D几档,看那档上有你要的电压和容量。

另外晶体除了手表晶振(32768)之外,少见圆柱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