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模块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8-04-18):
有一个电流为0.5mA,电压在2V--3.6V之间的数字传感器模块,请问这两种驱动方式那种可靠?
1.可以用atmega169的单片机IO口直接供电马?这样不用时,可以关了IO省电
2.可以用两节AA电池,共3V左右,直接供电,中间加一模拟开关,这样不用传感器时,可以关了电源省电。直接用电池供电这种方**导致供电电流太大吗?需不需要加一限流电阻?

楼主:
随便也请推荐个便宜好用的模拟开关

网友A:
后面的先不管,这个怎么算两个驱动方式?

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
有一个电流为0.5mA,电压在2V--3.6V之间的数字传感器模块,请问这两种驱动方式那种可靠?

网友B:
给传感器供电电压要稳吧

给传感器供电电压要稳吧

网友C:

我建议用后一种,因为普通单片机的带载能力不是很强,而且数字传感器模块需要稳定的电压,所以还是用电源给模块供电比较好。
我的拙见。

网友D:
试一试TL431

网友E:
..

直接用IO驱动个8550,再加个几欧姆的限流电阻就好了,不用的时候关闭,超级省电,如果用模拟开关IC,那IC也是有功耗的,

网友F:
0.5mA用MCU IO口下拉驱动应该可以.

楼主:
回三楼

是数字信号

楼主:
7楼的方法与直接Io驱动什么区别?

直接用IO驱动个8550,再加个几欧姆的限流电阻就好了,不用的时候关闭,超级省电

此方法与直接Io驱动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