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8-05-06):
总听工程师说什么放大器,但自己却一直知之甚少。现在请教一下各位:运算放大器在电路中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见附图,这个应是一个反相放大器,输出电压与R1和R2阻值有关,这样理解对吗?我们在应用时是不是不用特别清楚的知道放大器类型,只需要在应用时借用单元电路就可以吗?

网友A:
“我们在应用时是不是不用特别清楚的知道放大器类型,只需要在应用时借用单元电路就可以吗?”
初步应用,可以。深入应用,绝对不够。

楼主:
to:2楼

谢谢2楼,能否简单的讲述一下运算放大器应用过程中的选择技巧或设计注意事项。
另外下图中,应该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吧,VBi大小等于VBT在电阻R11上的分压值。

网友B:

运放的原理可以参考《模拟电子技术》这本书,3楼的图是跟随器。平时多参考一下运放的典型应用图。
加油!

楼主:
to:4楼 bdkonly

谢谢4楼,我觉得书上讲的太深了,上学时就没学太好。能否讲一下实际应用时的注意和原则。

网友C:
RE

现在请教一下各位:运算放大器在电路中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 图中已经有数学表达式说明输入-输出间的“运算”关系。

见附图,这个应是一个反相放大器,输出电压与R1和R2阻值有关,这样理解对吗?
>> 不但与这两个电阻有关,而且与输入输出电压有关。详见上一问的回答。

我们在应用时是不是不用特别清楚的知道放大器类型,只需要在应用时借用单元电路就可以吗?
>> 大部分直流应用可以,但运算放大器有失调电压、失调电流、阻抗匹配、带宽等要求,通常不会这样简单考虑就结了。

我觉得书上讲的太深了,上学时就没学太好。能否讲一下实际应用时的注意和原则。
>> 还是看书,这里通常逐个消灭你的问题,不系统也无法系统地消灭你的问题,OK!

网友D:
没有学好就多看几遍。我上学模拟电路也才60多分。

网友E:
要注意很多的

要注意很多的 还是看书吧

网友F(2008-10-10):
找个资料

以前这个论坛上有一份翻译的NI的运放应用指导   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