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个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用74ls123做了一个触发电路,把原有的窄脉冲信号变宽,直接测试输出是正确的。

    但是问题是我后面的接收设备都是是50欧姆的NIM,接上去再测输出就不对了。

    不知道这个50欧姆是不是就是负载电阻呢?是不是由于芯片驱动电流较小导致了输出不正常呢?想请教一下应该如何做呢?

    另外,输入想要的并不是TTL的0-5V电平,而只需要一个100mV左右的下脉冲。我现在是想从VCC分压,然后把VCC接后续设备的地来获得负脉冲,不知道是否可以,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