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5-12):
问大虾们,贴片电容是不是,不能用回流焊焊接,而要用波峰焊焊接,回流焊,温度高,速度慢,结果是电容容量可能发生变化,从而电路不稳定,是这样吗?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没有这个说法。

瓷片电容这些不怕高温,只有涤纶这些有机电容可能受温度影响损坏。我们所有贴片电容都是回流焊的。

楼主:
谢谢

谢谢3楼的老师的指点,我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