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楼主(2008-05-13):
请问下:在PROTEL里,要把焊孔做成方的,不是圆的,如何做?是焊孔,非焊盘

网友A:
没有钻头可以打“方孔”,这个连PROTEL都知道,LZ你就不知道

网友B:
作为焊盘,没有必要为此加重成本

也不必花此心思。

不知道你用意何在?

99SE做不出这样的焊盘

楼主:
RE

我是在画一个微动开关的封装时想到的,
谢谢版主与HWM!
HWM大师,我确实不知道 没有钻头可以打“方孔”, 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C:
PCB特殊焊盘要做方孔

你可以在KEE....层画一方孔与焊盘重叠,PCB板厂会帮你做方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