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8-05-15):
   别看一个示波器探头很简单,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以下是
圈圈使用示波器探头的一点小经验,供大家使用时参考一下。

    首先是带宽,这个通常会在探头上写明,多少MHz。如果探头
的带宽不够,示波器的带宽再高也是无用,瓶颈效应。

    另外就是探头的阻抗匹配。探头在使用之前应该先对其阻抗
匹配部分进行调节。通常在探头的靠近示波器一端有一个可调电
容,有一些探头在靠近探针一端也具有可调电容。它们是用来调
节示波器探头的阻抗匹配的。如果阻抗不匹配的话,测量到的波
形将会变形。调节示波器探头阻抗匹配的方法如下:首先将示波
器的输入选择打在GND上,然后调节Y轴位移旋钮使扫描线出现在
示波器的中间。检查这时的扫描线是否水平(即是否跟示波器的
水平中线重合),如果不是,则需要调节水平平衡旋钮(通常模
拟示波器有这个调节端子,在小孔中,需要用螺丝刀伸进去调节。
数字示波器不用调节)。然后,再将示波器的输入选择打到直流
耦合上,并将示波器探头接在示波器的测试信号输出端上(一般
示波器都带有这输出端子,通常是1KHz的方波信号),然后调节
扫描时间旋钮,使波形能够显示2个周期左右。调节Y轴增益旋钮,
使波形的峰-峰值在1/2屏幕宽度左右。然后观察方波的上、下两
边,看是否水平。如果出现过冲、倾斜等现象,则说明需要调节
探头上的匹配电容。用小螺丝刀调节之,直到上下两边的波形都
水平,没有过冲为止。当然,可能由于示波器探头质量的问题,
可能调不到完全无失真的效果,这时只能调到最佳效果了。

    另外就是示波器上还有一个选择量程的小开关:X10和X1。
当选择X1档时,信号是没经衰减进入示波器的。而选择X10档时,
信号是经过衰减到1/10再到示波器的。因此,当使用示波器的X10
档时,应该将示波器上的读数扩大10倍(有些示波器,在示波器
端可选择X10档,以配合探头使用,这样在示波器端也设置为X10
档后,直接读数即可)。当我们要测量较高电压时,就可以利用
探头的X10档功能,将较高电压衰减后进入示波器。另外,X10档
的输入阻抗比X1档要高得多,所以在测试驱动能力较弱的信号波
形时,把探头打到X10档可更好的测量。但要注意,在不确信号电
压高低时,也应当先用X10档测一下,确认电压不是过高后再选用
正确有量程档测量,养成这样的习惯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哪天
万一因为这样损坏了示波器,要后悔就来不及了。经常有人提问,
为什么用示波器看不到晶振引脚上的波形?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
因为使用的是探头的X1档,这时相当于一个很重的负载(一个示
波器探头使用×1档具有上百pF的电容)并联在晶振电路中,导致
电路停振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使用探头的X10档。这是使用中应
当注意的,即或不停振,也有可能因过度改变振荡条件而看不到
真实的波形了。

    示波器探头在使用时,要保证地线夹子可靠的接了地(被测
系统的地,非真正的大地),不然测量时,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
50Hz的信号,这是因为示波器的地线没连好,而感应到空间中的
50Hz工频市电而产生的。如果你发现示波器上出现了一个幅度很
强的50Hz信号(我国市电频率为50Hz,国外有60Hz的),这时你
就要注意下看是否是探头的地线没连好。由于示波器探头经常使
用,可能会导致地线断路。检测方法是:将示波器调节到合适的
扫描频率和Y轴增益,然后用手触摸探头中间的探针,这时应该能
看到波形,通常是一个50Hz的信号。如果这时没有波形,可以检
查是否是探头中间的信号线是否已经损坏。然后,将示波器探头
的地线夹子夹到探头的探针(或者是钩子)上,再去用手触摸探
头的探针,这时应该看不到刚刚的信号(或者幅度很微弱),这
就说明探头的地线是好的,否则地线已经损坏。通常是连接夹子
那条线断路,通常重新焊上即可,必要时可更换,注意连接夹子
的地线不要太长,否则容易引入干扰,尤其是在高频小信号环境
下。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子应该要靠近测量点,尤其是测量频率
较高、幅度较小的信号时。因为长长的地线,会形成一个环,它
就像一个线圈,会感应到空间的电磁场。另外系统中的地线中电
流较大时,也会在地线上产生压降,所以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应该
连接到靠近被测试点附近的地上。

                          (By  computer00   @2008-05-13)

网友A:
相当实在的经验,赞一个

网友B:
顶一个

双冠王

网友C:
认识源于实践,不错!嘿嘿.....

网友D:
真能写呀!不知道00是混哪里的,呵呵!

网友E:
呵呵bs一下楼上,00就是混二姨家的啊

广州哪所大学的研究生哦;

网友F:

   没想到小小探头还有这么多学问啊,受教了。

网友G:
799元的容特示波器将按每台51.2元向地震灾区献爱心

为支援地震灾区,容特与大家一起献爱心。

从5月25日起至6月30日止,本公司每卖出一台示波器,将捐出51.2元于地震灾区。
捐款方式:
        1、容特直接捐款:容特公司将在活动结束后按每台51.2元进行统计向灾区捐款,并向大家出示捐款凭据及用户名单。
        2、用户代为捐款:用户购买示波器后,再给“红十字会”(下附账号信息)汇款51.2元,容特将根据用户的汇款凭据按每台51.2元返还用户。

          示波器详细参数
          http://www.realt.cn/prod1.htm
 相关链接:http://www.realt.cn/prod1.htm

网友A:
to 10楼:捐款最好不要和商业挂钩。有诚心自己暗底下捐就行

网友G:
回HWM,部分同意你的观点,但众人拾柴,岂不火焰更高?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的力量却是无穷的!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G:
TO computer00,在你的贴子里发此贴,请谅解!

TO computer00,在你的贴子里发此贴,主要是想借借你的人气,请谅解!

网友A:
to 12楼:再次强调“有诚心自己暗底下捐就行了”

看看曾经报道过的一个人,此人捐了100万,却只留下“一颗心”三个字。找找差距吧!

网友G:
回HWM,这是国家的灾难,需要的是众人拾柴!

回HWM,这是国家的灾难,需要的是众人拾柴!

这是我们观念的差异,没有对错,让我们求同存异吧!

网友A:
“有诚心自己暗底下捐就行了”和众人拾柴有矛盾吗?

最看不惯这种“搭车”行为。

网友G:
如果每个人都如HWM一样高尚,中国应该会更强大!

很久以前就听到有人评论中国人: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堆虫。

网友A:
本来不想说这句话,被某人所激不得不说。

别把灾难当商机,也别把灾难当秀场。

知道默哀的含义吗?

用心默默的为逝去的人祈祷,用心默默的为活着的人祈福。想做善事就默默的去做,这只是件积德之事为人造福。

网友G:
希望争论就此打住!

众观古今历史,多少次国难当前、民不聊生之时不需要一批爱国志士来唤醒民众?我自认没法与他们相提并论,但我总可以仿效他们做点有意义的事吧?

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书在当时引起那么大有轰动,难到说他老人也是在作秀?我自认没法与他相提并论,但我总可以仿效他做点有意义的事吧?

如今国难之时,社会各界也不断在为灾区募捐,按你的道理,有心的人自己不会暗底下捐吗?需要来募捐吗?如果你说的秀场、商机等是这样定义的,我将无话可说。

我们的一些敌对国家最担心中国人爱国情被激发、担心中国人更团结,我想不出来你如此反对我呼吁的理由。

按照你的观点,要做就默默地做吧,为何还要呼吁?如此我就更不明白你为何不固守你的信念,而在此讨论不休呢?

不论以何种方式来表达爱心,只要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争论为何不就此打住!

网友A:
无语,默哀...

网友H:
宣传一下

www.21iee.com/bbs新手论坛,版主申请中...

网友I:
10楼这样插队,不妥

希望今后不要这样。

网友J:
嗯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K(2010-11-05):
好好的帖子成了吵架贴,不过这里是技术论坛,还是不要发广告的好

网友L(2011-05-14):
回复 楼主:
特别详细,很好懂,一定要支持

网友M:
供大家使用时参考一下

网友:
原来探头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学习了

楼主(2011-08-24):
恩,以前写过好多帖子,都沉了,感觉有点可惜……不过好在blog里还留下了不少,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