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LED点阵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2008-05-19):
LED点阵数量达到几百几千个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方式实现呢?
大家来讨论一下啊!
做过此类项目的朋友,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吧!
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哈!

数量太多,用动态显示还是静态显示呢?
动态的话会不会有明显的抖动呢?
静态的话会不会电路太复杂、用的器件太多呢?

网友A:
~~~~~~~~~~~

数量太多,用动态显示还是静态显示呢?

肯定是动态显示

动态的话会不会有明显的抖动呢?

关键在于扫描的速度;高于50帧/s就不会;

静态的话会不会电路太复杂、用的器件太多呢?

不考虑静态!

楼主:
感谢hq_y的回答!

那如果是做彩色的LED显示屏咋做呢?

网友B(2008-08-25):
我也做彩色的,户外的大屏

不知道用什么控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