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分析下这个温度检测电路。

楼主(2008-05-20):
(无正文)

网友A:
C9是滤波用的

R1就不知道了,感觉没什么用.接个电阻电流再小也会分掉点电压感觉

网友B:
R1,C2就是ADC的输入滤波而已

还有其实C9和这些都不太重要,大概就行了

网友C:
R1跟C2是典型的RC低通滤波器。

网友D:
RE:

R1,C2是RC滤波电路,C9是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