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要同时得到12v和5v电压可以这样做吗,谢谢!

楼主(2008-05-21):
想同时得到12v和5v的电压,用下面的电路可以吗?
晕,不知道怎么贴图,只能描述一下了,电路结构如下:

220v 变压器  整流  滤波1  7812稳压  滤波2   7805稳压   滤波3

其中“滤波1”是一个470微F的电容和0.1微F的小电容,“滤波2”、“滤波3”是一个100微F的电容和0.1微F的小电容。从“滤波2”后引出12v电压,从“滤波3”后引出5v电压。
    请问这样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同时得到12v和5v的电压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看看我的这个电路图!我就是按照这个电路图做的电源,可以同时输出5V、—5V、12V、-12V及2.5V—18.5V可调。

网友A:
如何帖图

帖图点击最下面的[上传图片/文件 呀!~!

楼主:
回复科科西里

我点了下面的上传文件,可是没反应:(
我的图比你的简单很多。我是把7805接在7812后面,而不是并联的接在整流桥和滤波1后面,这样可以吗?
另外,你的图里面-5v和-12v的79XX中IN和Out可以这样接吗?
新手勿怪

网友B:
可以这样接的。

可以这样接的。你看书嘛,书里都有的.

网友C:
看你电流需要了

电流小于200MA还是可以直接串联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保险起见我还是像科科西里那样并联着接吧

网友A:
关于79××的接法

我在上面给的电路图中的79××的接法我也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高手赐教!个人认为是“Vout”与“Vin”的位置搞反了!我在实际做电源时跟图上的反着来接的!!可以正常工作!

新手的话一定要注意78××与79××的引脚定义不一样!!不要接错了,要不就会被烧坏!我就烧坏过两个79××。
78××正面看从左到右依次是:输入(in)、地(GND)、输出(out),
79××正面看从左到右依次是:地(GND)、输入(in)、输出(out).

网友A:
你还在用79××吗?

对于上面的电路我们还可以做些改进:用7805,7812代替图中的7905及7912。
方法是用两个7805得到两个+5V的电压,然后再将其中一个+5V(设为a)的“+5V端”接到另一个+5V(设为b)的“GND”,并以这个前一个+5V(设为a那个)的“GND”做为输出的“GND”,而在后一个+5V(设为b那个)“GND端”就得到了-5V的电压。

-12V同理!

用78××代替79××的理由:
1。78××的稳压比79××更稳定,更精确。
2. 78××比79××的耐压高!

网友D(2008-06-25):
2楼的电路驱动能力不会太高

网友E:
RE

请教hedy007大师,为什么说输出电流要小于200MA,7812  与7805才可串联工作.7805  7812 输出电流不是都可以升至1.5A吗?谢谢.

网友F:
应该可以,不过成本

网友G:
二楼的电路图是错的啊,79系列不能接返

网友H:
79系列都是输出是负电压吗?我没有用过,请指教!!

网友I:
二楼图79系列接错,要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