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限压,请各位大哥请教

楼主(2008-05-23):
(无正文)

楼主:

如下图所示:要在OUT2处的电压不超过30V,电路需如何改进?
谢谢!各位大哥!
因为电机在发电机模式会发电,引起OUT2端的电压最大升高到40V.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8185117648.jpg

网友A:
串联二极管钳位保护电路

网友B:
齐纳管限压,注意功耗问题。

楼主:

应该接在哪儿?

网友C:
在OUT2到地间接个电阻跟稳压管串联.

楼主:

请问大哥:电阻多大?稳压管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