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调速,谁帮帮我啊,真的很急!!

楼主(2008-05-23):
高手们,是这样的,我现在用555调12V直流电机的转速,直接接12V的时候是每分钟45转,现在用555通过开关三极管调速,要求能从10转到45转,我知道是调节他的占空比,可是开关管的频繁应该取多大呢?请高手解答,谢谢了,很急啊,做不出来就没饭吃了。。。。。。。。。

网友A:
是够急的,

普通的就行了吧.

网友B:
直流电机调速要精确的话只能用闭环控制,因为转速受负载

也就是说必须得有检测速度或角度的方法

网友C:
555 在10KHz以下线性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