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为何嵌入不了汇编,倒底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24):
下面这段程序通过了编译,为什么烧到单片机或用KEIL仿真也不行,出现死机现象,编译前已经将右击.C源文件options for file.....的那两项设为黑色勾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void)
{
P2=0xff;
#pragma asm
MOV R7,#10
DEL:MOV R6,#20
DJNZ R6,$
DJNZ R7,DEL
#pragma endasm
P2=0x00;
while(1);
}

网友A:
来我们这里,告诉你怎么回事

www.21iee.com/bbs新手论坛,版主申请in...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

你程序最后不是死循环吗。

楼主:
噢,谢谢 ayb_ice

   对呀,原来这是个循环呀,谢谢提醒,我这次把它改为不死循环后在单片机内能运行了,但为什么不能用KEIL软仿真呢,又奇怪了:
   一打开软件仿真菜单,程序就变成了汇编语言,并且不能单步调试,只能全速运行,那这样的话不能查看程序运行中内容呀,是不是要设置哪里才行,请高手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