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5-25):
51单片机的P0,P1,P2,P3口作为输入口时,是不是都要先有MOV P1,#0FFH这条指令,先置“1”之后才能作为读取外部信号用,还有,当单片机复位之后P1不就为0FFH,可以直接做为输入口用吗?

网友A:
如果确信各端口寄存器是0FFH,当然就不需要再写一次寄存器。
复位后可以直接读端口,此时端口寄存器为全1。

网友B:
只要它是1就可以了。不用每次都做这个步骤。

在值未明的情况下,可以都加一条,保证它的值为1,也就是弱上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