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压的问题

楼主(2008-05-25):
我需要一个+2.5V的电压来给负载供电,负载的供电电压是+2.5V,它的输入电阻在10K欧姆左右,负载最大工作电流为4mA。
可现在手头只有+5V的电源,要求用最少的元件从+5V的电源那里得到+2.5V的电压。其中不能使用任何稳压芯片。也不用考虑效率问题,整个负载工作时间只有一分钟。
+2.5V的电压允许有百分之五的误差。我自己想到的是用两个100欧姆的电阻分压,这样不知可否?如果不行,该怎样做?
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把电路画出来,然后计算一下,你看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B:
我觉得,既然对电源要求不高

那用电阻分压的办法可以试试,先算算电流
另外,两个分压电阻,上边那个用个滑变是不是更好一点?可以调精确一点?

另外的办法是用稳压管

网友C:

可以用TL431和一个电位器即可.

网友A:
lz不是说不用稳压器嘛

网友D:
LZ的办法不知道能不能带动负载

网友E:
需要估计一下负载的阻抗吧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A:
你朗个解决的嘛?

发出来看看嘛!

楼主:

我用二极管和电阻串联分压,然后从中获取2.5V的电压信号,试验证实它的带载能力达到要求,可以支持10mA之内的电流。
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