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极管与门电路的原理?

楼主(2008-05-26):
(无正文)

网友A:
试着回一下LZ

1.A、B的输入信号是对地(GND)而言的。
2.如果A、B两端都悬空,那么F(输出)端将是高电平Ecc。输入端VA、VB约等于Ecc,也是高电平。即逻辑 A=1,B=1,F=AB=1&1=1。
3.如果A、B端有一个接地(输入为0)则输出F将被嵌位在0.7V左右,即逻辑输出为低电平0。即逻辑 A=0,B=1,F=AB=0&1=0或A=1,B=0,F=AB=1&0=0;
当A、B端都是低电平0时,也可以得到,A=0,B=0,F=AB=0&0=0。
显然该电路实现了与逻辑。
4.A、B端输入为正电压时,A、B未必不导通,这要看输入电压的数值大小,
可以通过计算得到F点的电压。
其实对于逻辑电路来说关键是要明确逻辑电平的范围。即高电平(1)的电压范围和低电平(0)的电压范围。低于“1”的电压即是0;高于“0”的电压即是1。
5.关于回路的问题:输入端经输入电源到地构成回路;输出端经负载到地构成回路;供电电源端经电源到地构成回路。只不过在图中未画出而已。
欢迎批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LZ的电路。嘿嘿,LZ和俺一样哦,初学者说,哈哈

祝LZ学有所成

网友B:
图中标出Ecc=12V是指该点电位对参考地的电位为12V

实际隐含了参考地(0V),只是图中没画出来.
1、A.B是输入信号,如果输入正电压A.B是不会导通的
      A.B点电位>(12-0.7)V才不会导通,否则导通
2、A和B两端是接12v电源的正极还是负极
      A和B接12v的参考地,且能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