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咋不起振呢

楼主(2008-06-03):
典型的桥氏振荡电路,但用示波器观察,输出1V的直流电。为什么不振荡,不得其解。求教各位,谢谢。

网友A:
用双电源

楼主:
好像还是不可以

我在VS-那一脚接地端接了-10V的电源,结果输出为-10V了

网友B:
检查放大器增益(R4/R3)

另外,振荡器不是上电立即就达到稳定幅度输出的。

网友A:
VS-不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