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稳压电源制作

楼主(2008-06-05):
请教一下各位这个电路中的各个支路的电流和各节点电压的计算过程,谢谢,有急用!我刚学的模电,想制作一个直流稳压电源!计算上特别的困难!

网友A:
LZ这个电路并不很复杂

俺是这样觉得:首先计算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把C1两端电压等效为稳压电路供电的直流电压。稳压电路中所有电容视为开路,根据D1的稳压值和Q1的放大特性计算输出电压。
这对于有一定晶体管电路知识的人来说这并不复杂。可以用电位法计算各处的直流电压(0V为参考地GND)。直流工作点明确以后,在加入电容器,分析其交流特性。在这里,电容器主要起稳定节点电压及滤波的作用,其目的是为了使输出电压更加平稳。
最好亲自动手做一下实验,以求掌握。
水平有限,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这个电路,书上通常也讲得很清楚

但要,有一点你应该注意:要求计算结点电压,最好在图上标上结点编号。

这个电路计算并不难。基本过程如下:

输出电压 +V=C3电压+0.7V

C3电压=R2电压分压值
R2电压=D1稳压值
C1电压=不确定值,此值主要由变压器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决定,整流二极管影响不大,,有一定脉动的。

网友C:
这种电源一般只出现在教科书上的

网友D:
re:awey

特定的领域,还有0-30V/300A的线性可调稳压电源。

整个一大机柜,低压输出时出风口可以干衣

网友C:
不单单是功耗问题

1、基准的电源取自输入,电源调整率很差
2、基准的负载是变化的
3、调整管没驱动,靠低电阻值获得大的驱动电流
4、没输出电压负反馈,输出阻抗很大

网友E:
成品线性可调稳压电源肯定不会是这样的电路,性能太差了

4楼说的没错!

引用 网友C: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4楼: 这种电源一般只出现在教科书上的

网友F:
我也 想知道

网友G:
想做可调的电源不用这么麻烦,

用LM317或LM337做就可以啦,

网友H:
确实,就是理论计算题

实际应用绝对不能这个样子。

网友D:
各位看看这款

 规格         深×宽×高(cm)   重量(kg)
0-30V-300A    80×600×130          250

 相关链接:http://www.025021.com/13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