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方法

楼主(2008-06-05):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看你220V的负载大小。

楼主:
谢谢!

DC12V是板子上存在的,以前电源开关是220v机械开关,现在想把它变成通过按键控制电源开关

网友A:
如果负载可用一个线包为DC12V的继电器作为开关的话,

就直接设计一个自保电路(可用继电器实现)控制电源继电器。

网友B:
负载不太大的情况下用继电器控制

线圈为12v的继电器其带负载能力是比较有限的!如果负载不大可以用两个轻触和一个继电器完成.注意继电器的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