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中的元件

楼主(2008-06-05):
我在multisim10中,用三个元件(sin,积分器,压控电流)组成了一个新的元件,那我现在想把这三个元件封装成一个2端口元件,这样以后仿真的时候,就不用那么麻烦地用三个元件去拼了,这用这个2端口元件就可以了,请问怎么做?谢谢

网友A:
LZ可以到网上找找有关multisim的教材

LZ的问题是一个“创建子电路”的问题

楼主:
RT

谢谢,那是不是把所有这些元件都写入子电路中就可以了?

网友B:
去下这本书看

Multisim应用教程(超星版).pdg   (超星版 共130页 13.6 M  本人原创的拉)
http://file.21ic.com/PUB/电子书库/Multisim应用教程(超星版).pdg
本坛ftp里的书只有用"CuteFTP 7 "工具才能下

网友A:
是不是把所有这些元件都写入子电路中就可以了?

应该是这样的,加一个端口就可以了。
把一个复杂的网络等效为一个端口,可以简化电路的分析。
对于具体的电路有具体的分析方法,视具体情况决定。例如,线性和非线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