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子称的设计

楼主(2008-06-07):
论文题目是不是有点大?有谁能帮帮我!!!

网友A:
多加几个限定词

例如,《基于XXXX的电子秤测量电路的设计》。

楼主:
cc7107

求助CC7107的软件设计!!!

网友A:
好像在另一帖里说过

别用7107。
7107输出经过译码,直接驱动3位半数码管,与单片机接口反而困难,要占用22条口线,还需要软件反译码。
最好使用输出为二进制的芯片,如7109,不过比较贵,还不太好买。其次是BCD码输出的7135,该芯片有BUSY输出端,如果允许占用单片机一个计数器,则只需要两根甚至一根线即可与单片机接口。7135也很便宜。

楼主:
这只是一个毕业设计

我做的毕业设计已经做完大半了,没法改了!

网友B:
这个毕业设计选得好,很多MCU都有这个方案,

借以显示它的AD了得。

网友A:
没法改了?

程序还没写,怎么能说完成大半?

不改芯片,那就按照硬件联接写程序吧。

网友C:
7135确实不错

我当年也是用的7135,也是用的busy端计数的方法

楼主:
用哪个软件能画出桥式电路

一些专业软件都学过,可是不知道该下载哪个好用!
对于设计的软件设计部分,哪位高人能给予直接的帮助!我要被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