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与CC7107

楼主(2008-06-07):
做电子称设计用哪个?有什么区别吗?那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至少可以说二者速度和分辨率不同

前者快而分辨率低,后者慢但分辨率高。
另外,7107是为直接驱动数码管设计的,与单片机接口则很麻烦。

楼主:
哪个适合做电子称?

我在做毕业设计,只做到一半,就没资料了!不知道在写点什么!
 关键词
单片机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 三运放大电路 A/D转换器 显示电路

网友A:
两种AD,哪个也不合适

电子秤(是秤,不是称)一般对速度要求相当低,对精度要求比较高。
建议使用双积分式或sigma-delta式AD芯片。

楼主:
没时间换了

谢谢提示!不过我没有时间换了!就以上两个我还没弄全呢!都快要答辩了,论文字数还不够呢!资料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