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时钟的2000年问题

楼主(2008-06-13):
(无正文)

网友A:
re

千年虫。。。

伴随着21世纪急促的脚步声,有关计算机2000年时钟过渡问题,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世界各国政府机构和企业纷纷采取措施,力求在新世纪到来之前解决这一人类自己制造的“隐患”.由于计算机2000年时钟过渡对通信系统的影响,因此中国联通的电信网也将采取相应的对策. 1 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起因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初期,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CPU)速度低,存储器价格昂贵.为了节省内外存储空间,提高数据处理速度,计算机硬件实时钟的设计采用两位数字来表示年代,并假定被省略年份的千位数和百位数都是“19”.例如1999年12月31日,计算机表示为:12/31/99.当2000年来临时,计算机**年份“99”进位变成“00”,日期将变成01/01/00,很多计算机系统会将其年份默认为1900年.另外早期的计算机编程人员,在编写应用程序和建立数据库时,也把表示年代的前两位数省略了.这种年代表示方法一直在计算机软、硬件以及大量使用计算机处理器的数字化程序控制系统和设备中(如通信设备)使用.有些计算机软件在涉及日期计算时,没有考虑2000年是闰年.随着2000年的来临,这些系统就可能因不能正确识别年份,导致与日期相关的计算出错而产生麻烦.这就是所谓的计算机2000年时钟过渡问题,简称计算机2000年问题或Y2K.

楼主:
呵呵 挺有意思的

主要是因为当初发展太快了哈

网友B:
有一个标志位

7 C Century bit. C = 0; indicates the century is 20xx.
C = 1; indicates the century is 19xx. ‘xx’ indicates the value held in the
Years register; see Table 18.
This bit is toggled when the Years register overflows from 99 to 00.
These bits may be re-assigned by the user.
自己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C:
主要是当初想不到发展这么快

网友D:
2000年早就过去了,只是现在的电脑还是有这个问题

设计的人太短见,
一百年后时间系统又会出错!

网友E:
呵呵,也许还会有万年问题。

网友F:
下一次好像是2038年,32位计数整数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