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信号与双端信号(差动信号):它们都是对地而言的

楼主(2008-06-13):
俺将尽量的以图片的形式说明问题

楼主:
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

这是一个对地的单端输出网络(或者称之为不平衡网络)

楼主:
这是放大电路的输入输出信号波形

红色信号为输入波形,绿色信号为输出波形。
它们的纵坐标标尺系数不同,输出信号较输入信号大若干倍。

网友A:
还没有发完?

双端的呢

楼主:
嘿嘿,LS别急,慢慢来吗

楼主:
这也是一个单端网络,不过用了正负电源

这个还是一个单端网络阿,虽然它用了正负电源。但是输入信号是接地的;输出信号也是接地的。

楼主:
这是上面放大电路的输入输出信号波形

可以看出来,这样的电路同样可以放大阿。
红色信号为输入波形,绿色信号为输出波形。
它们的纵坐标标尺系数不同,输出信号较输入信号大若干倍。

楼主: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双端(平衡)网络了

可以看出来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都没有直接接地。该电路属于平衡输入(对地而言)、平衡输出(对地而言)的类型。

楼主:
这是上述平衡电路的输入信号、输出信号波形

可以看出来它们是同相的,放大倍数比单端的要小一倍。
红色信号为输入波形,绿色信号为输出波形。
它们的纵坐标标尺系数不同,输出信号较输入信号大若干倍

楼主:
哈哈,献丑了。俺想大家应该明白啥是“差分信号”了吧

周末愉快!
哈哈.....

楼主:
这是差动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由图可见,输入端net3和net4对地电压(电位)是相等的(-2.09V),它们之间的差值:V3-V4=0。输出端net5和net6对地电压(电位)也是相等的(3.95V),它们之间的差值:V6-V5=0。

楼主:
这是加上50mV直流电压后电路工作点的变化

与上述直流状态不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分析一下。
输入电流在15.9uA左右。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差动电路与一般放大电路的不同之处。
有差值(差异)才有输出;没有差值(差异)就没有输出。这就是差动放大器的基本特征。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一个正弦交流输入的测试电路

请注意示波器的接法,示波器的两个输入端子都是“浮地”的,它测量的信号是差动输出信号(双端输出)。

楼主:
这是上面电路输出信号的波形

楼主:
这是一个测试单端输出的电路

这个电路与上个电路的不同之处在于示波器的接法不同。示波器通道中一个端子是接地的,因此测量的是对地电压。

楼主:
这是上述电路测试电路的输出信号波形

可以通过对比发现它与双端输出信号的差异。

楼主:
其实,14楼的波形正是16楼波形的差值阿

这就是单端输出信号与双端输出信号的关系。
即双端输出信号的瞬时值是单端输出信号瞬时值之差: V6(t)-V5(t)=Vo(t)。
请大家批评、指正。
嘿嘿

网友B:
差分信号虽然对地而言,但其实际值(有效信息)却是其“

而通常外界干扰是同时作用于两条差分线上的,因此不会影响其有效信息,这也就是差分形式的好处所在。

网友C:
新任版主很尽职啊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

您过奖了,俺做的还不够

网友D:
我有个问题。

在8楼的图中,R1和R6这两个电阻起到了什么作用?

楼主:
回bdkonly

8楼中的电阻R1和R6分别是晶体管T1及T2的基极偏置电阻。
因为电路是对称的,如果器件的参数完全相同(理想情况)则通过R1和R2的电流是相等的(由地流向基极b),两个输入端的电位(对地)也相等。这样,即使是用导线将两个输入端短路,也不会影响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这个电路主要是一个差动放大器的示意性电路,还不很完善。例如,输入阻抗不够大、放大倍数不够大、输出阻抗较大等等。
但是这个电路亦具备了差动放大器的基本功能。

网友D:
那么R1和R6应该也可以接VCC了。

把R1和R6的接地端改为接VCC也可以吧?这样的话静态功耗要小些。

网友D:
不好意思写错了

应该是静态功耗大些……

楼主:
to 25楼

之所以要把R1和R6接地是想把两个晶体管的基极电位尽量的与地电位接近。由于通过R1和R6的电流(基极电流)很小,因此晶体管的基极电位约等于地电位0。这样做在有些场合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其实大家对这个电路不必深究,了解差动放大器的基本性质

现在广泛应用的是运算放大器。运放的输入级一般都是差动放大器的形式。
主要还是应该掌握好运放。

网友E:
RE

请教BZ LZ,我用EWB仿真8楼的差放图,发现输入输出波形并不是同相的,而是反相的.
(3端波形与输入反相,7端与输入同相)
不解,请教.

楼主:
to TRACYF

你好,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好
8楼所示的电路是一种平衡输入、平衡输出的电路形式。输入、输出信号的相位关系与示波器的探头接法有关。如果你把测量输入信号(信号源V3)的示波器探头位置对调一下,就会发现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之间的相位关系发生了180度的变化。
你可以试一下,如果是的话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嘿嘿

网友F:
非常好!

以前读书时总不明白的事,后来自己通过实践全都弄明白了!

网友G(2011-07-26):
想请教个问题:有差值(差异)才有输出;没有差值(差异)就没有输出。这就是差动放大器的基本特征。
这么说,差分电路是用来处理差值信号的,有差值才有输出,但两端输入的信号也不能太大吧,超过电源电压!虽然差值是一固定值!

网友H:
尊敬的版主,爲什麽探頭的接法不同,會引起相位关系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啊?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H:
回复 楼主:

尊敬版主,請問下,你兩端都基极都连接起来了,而且没有接地,不是没有差值了吗??怎么还有输出啊?不解啊...

网友I(2012-04-19):
我喜欢你了。。哈哈

网友J:
板凳听课,,,膜拜!

网友K(2012-08-03):
回复 楼主:
版主说的很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