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电池放电时间

楼主(2008-06-16):
请教电池待机问题:
一节1.5V  650MAH的电池,在电流60UA的情况下,可工作多长时间啊?
是这样算吗?(650*1000/60)/24/365

网友A:
电流60UA是什么意思?

60μA?

电池放电效率与放电电流、额定电流有关。当以1C,2C,3C;0.1C,0.01C等等放电电流放电时,释放电流时间(放电效率)是不一样的。

具体我也忘记得差不多了,没真正操作过。但基本原理就是这样。请先找到放电曲线,然后再进行试验。

最后,小电流放电一般不能进行太彻底的放电,放电太彻底不利于电池的寿命。

网友B:
可以用容量除电流估算。

不过最后最好打5折。

网友C:
电池容量

从原理上,(650*1000/60)/24/365 是对的.
实际中,60uA 可与自然放电量相比---存放一年差不多就完了.

网友D:
小电流放电的话还要考虑电池的自放电

网友E:
理论值是450天,实际200天问题不大

网友A:
基本上就这样了

目前差的就是实际曲线。

楼主不妨自己找一簇曲线来讨论讨论。

楼主:
re

谢谢各位啊,我再去寻觅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