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如何选购?

楼主(2008-06-21):
现在我需要一个200V输入24V输出的变压器,但是听一个做过电源的同事说市面上没有卖通用的变压器只能订做,但是之前我听过有用12V 24V 36V 48V这些规格的变压器,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A:
答复

变压器:有分通用型与专用型的。
       比如:监控摄像头,就是12V1A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你说的变压器,应该也是通用型的。
   求购变压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功率(也就是输出的电流值)。跟你电路的要匹配。要不然电路板或者变压器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