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阻容耦合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6-22):
 因为是简单电路就不贴图,
 我想问阻容耦合放大电路中,
 耦合电容会不会影响信号的相位,
 为什么?

网友A:
会的,纯阻电路的电流/电压才是同相的

网友B:
耦合电容会导致相移。

楼主:
还是要请教

一般书上似乎没有写阻容耦合的相位移动问题,
那么如果要输出相位和输入相位同相,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