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大电流电路

楼主(2008-06-23):
求一个可瞬间产生100A直流电流的电路,时间不大于500ms。

网友A:
要求不清楚

需要多大电压?500ms时间内电流是否允许变化?是否要求电流大小可以预置?

网友B:
就是啊,要求不清楚

要求工作电压是多少,负载阻抗是多少,是阻性还是感性负载,
看你要要求,好像是要做点焊机?
一般是大电容高电压通过变压器放电。

网友C:
s

一般都是用电容实现的

网友D:
50库的电量

用电容存储的话:
1uF 50000KV
1000uF 50KV
1F 50V

网友E:
5楼。你说明白点

5楼。你说明白点。。是什么回事好吗?。容量越大储存的电压越小。到底是什么回事啊。我想很多人都是不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