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R3100 1N4007的区别

楼主(2008-07-08):
(无正文)

网友A:
差别太大了

SR3100的3A/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速度非常快,主要用于开关电源中做高速整流。
而1N4007是1A/1000V的普通整流二极管,主要用于工频电路的整流。
这两者本来就不是一样的东西,N多种情况下都不能通用。

楼主:
谢谢lyjian朋友...

看两种资料型号的资料的时候主要看什么来判断哪种的工作频率呢??

好像有个1M  多少容量的这一项吗??还是有别的方**  好像没有图示

网友A:
一般看Trr

对于这两个二极管,基本不用看什么参数。因为这是常识,玩电子的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