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09):
各位仁兄,问一个问题,我电路里发30k的pwm波,经过一个9013三极管, 发现这个9013响应频率不够,经过后波形不行, 请问换哪一种三极管比较好。谢谢指点。

网友A:
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吧

9013的fT有100多MHz,上M级都行。
30K都不行那应该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能解释下不

我就是一路30k的pwm波出来接9013的基极,9013的集电极接一5v,发射极接一限流的100欧电阻后接光耦芯片3120的阳极,3120的阴极接地。 量经过9013后的pwm波发现波形比较垃圾。响应不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PWM信号幅度有多大,这样接?

基极有没限流电阻?
9013这样接比较好:
E极接地,C极接限流电阻后接光耦的阴极,光耦的阳极接5V。

楼主:
谢谢。我再问下

我的pwm波幅度就是0到3.3v,基极还要接限流电阻吗,要接接多大的。 还有,你说c极接限流电阻后接光耦阴极,是不是就是说c极不用接外接电压了,这时候集电结正向偏置,9013工作在饱和状态,起开关作用,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没错,起开关作用。基极也要接限流电阻。

网友B:
...

原因可能:1,B极电流不足以保证管子饱和导通状态。
2,因为你把发射极接了电阻和光藕,导通时让e极点为提高很多,管子的BE电压不能保证饱和导通。

接法应该是,NPN管E接地,光藕和限流电阻串接到+5和C之间。还必须保证B级电流C电流(保证光藕发光端足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