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PCB走线通过的电流

楼主(2008-07-10):
(无正文)

网友A:
re

PCB走线一般为铜线,铜线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化并不大!
一般的场合可以不必考虑!
如果非要深究:
  实验证明,当温度改变时,导体的电阻率也要改变。所有金属的电阻率都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根据R=P*L/A   P为电阻率  说明R增大  所以其它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电流是减小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