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同相放大器与反向放大器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21):
(无正文)

网友A:
没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吧?

一般反相输入的波形是反相的!  还有就是要看使用情况,比如单电源和双电源又是不同的等

网友B:
最大区别就是对信号源内阻的要求不同

网友C:
我来胡说两句

反向放大器的反馈是负反馈,这样就能组成线性放大电路,,,,,,,,,正反馈的的作用是“越来越直至饱和”,,这样来个正反馈其实就是个比较器

网友D:
我认为主要是两点

1、输入阻抗大;
2、输入共模电压也大了。
前者是个好现象,但后者就不是好事

网友E:
方向不同.

网友F:
完全搞不懂

如果一个信号输入到运放的反相端放大,放大输出的是一个与输入信号相位差180度的信号,还是一个与输入极性(正负)相反的信号呢?
看到模拟版块"求助,以前抄的一个电路,现在不明白了"这里面的问题,
觉得输入运放负端的信号,放大后输出的信号应该是一个与输入信号极性相反的信号,因为那电路的输出VOUT=8+VREF,
如果放大输出的是一个正信号,那纹波就加大了..
但又感觉不对,信号放大,不可能越放大越小,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G:
大锅饭脚后跟

大锅饭脚后跟

网友H:
我也来说说

同相放大器:输入阻抗很大,但输入共模电压也大。
反相放大器:输入阻抗由输入端的外界电阻决定,共模电压小。
所谓反相是指相位取反,不是极性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