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C可恢复保险参数

楼主(2008-07-22):
如图:我只知道
Rmin是初始最小的电阻值;
R1max是经过第一次冲击后的最大电阻值;

对于其它的参数不是很了解, 请各位解释一下, 谢谢!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

太帅了, 多谢阿南, 这下清晰了.

网友A(2011-05-10):
如果还有其他疑问,或需要PTC FUSE TCO ESD等这些的话,可以找我,保证你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