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接收管

楼主(2008-07-22):
请教各位老师红外接收管(非一体化的接收管)的问题!
我买了几对亿光的红外发射接收管,发现接收管有个怪现象:
1.正确的接法的情况下(接收管负端接电源正端)
  此时,产品功能在没有用手去感应时就已经实现,在强光下,更是乱跳;
  有黑暗处,可受手控制:手挡住发射接收管,功能实现;
  但此时出现两段感应距离,一段很远(在很远处用手遮挡发射接收管,功能可实现),一段很近(在几乎靠近发射接收管处,用手遮挡,功能实现)
2.不正确的接法(接收管正极接电源正极)
  此时情况一切良好,产品可正常工作.
请各位老师帮忙解释下:为什么第一种情况会是这样,第一种接法应该是一种正确的接法啊.谢谢!

楼主:
RE

我顶顶,我狂顶顶.

网友A:
你说的一切良好指什么?距离有多远?

在强关下乱跳才正常,红外接收管要加反向电压才能获得高灵敏度.你可以加个滤镜减少自然光干扰.

楼主:
RE

谢谢老师指点.
我说的一切良好是指在强光下,产品仍然可正常工作,不会因强光页跳,只是碰到有遮挡物时才动作.
我现在做了个,距离是10CM左右,此时的接法是接收管正极接电源正极.
如果我把接收管反过来接(负接电源正极),此时在黑暗处,会有两段距离:20CM及3CM,这两段距离都可让产品动作.
请教下:你说的滤镜是怎么样的啊?是什么型号啊?会不会把发射接收管的光都滤掉呢?

哦,忘了一点,在第二种接法的前提下,产品上电就动作的.是不是作对射的东东,接收管都是正接正呢?
谢谢

网友B:
等待中

我也希望有人能够解答,请大虾指教。

楼主:
RE

再顶顶,希望路过的老师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C:
。。。

我永远记不住二极管那边才是正极,我只知道管上有个平的缺口和图的那个箭头上划线是一道的哈哈。

楼主:
RE

请教LS,那你在使用中有没遇到什么问题呢?你的那种接法应该就是正确的接法了.

网友D:
反对互感应附近

反对互感应附近

网友E:
我想里了解,谢谢我想里了解,谢谢

我想里了解,谢谢

楼主:
反对互感应附近

反对互感应附近???什么意思啊?楼上的能解释解释吗?谢

楼主:
RE

顶顶!等高手来指点

网友A:
首先声明:我是新手,不是老师也不是大虾

没看懂你说的,也没个图,也不说是干什么~~
亿光的红外发光接收管据说能做到10多米~~~
那波长不一样,你说会不会滤掉呢...你拿块红玻璃,看能看到紫光不...

网友F:
接收管容易受到日关灯管,液晶显示器的干扰。

网友G:
我觉得要带一个合适的上拉电阻

楼主:
RE

嗯,我觉得15楼的师父说的比较有理:接收端带上拉.
这样的话,那些小的信号(不足以把接收端拉为低电平的信号)就会滤掉一些..哈
其实只是感觉奇怪:为什么会有两个感应区:一个很近,一个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