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8-07-26):
如果一个信号输入到运放的反相端放大,放大输出的是一个与输入信号相位差180度的信号,还是一个与输入极性(正负)相反的信号呢?
从下图中理解,觉得输入运放负端的信号,放大后输出的应该是一个与输入信号极性相反的信号,因为图中电路的输出VOUT=8+VREF,
如果放大输出的是一个正信号,那纹波就加大了..
但又感觉不对,信号放大,不可能越放大越小,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反对广泛大会

反对广泛大会

网友B:
RE

没人啊?
如果反相放大是指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相差180度,那这也就等于极性改变了啊(因为一个方向朝东,一个朝西,相加就是相减),也就是说:反相就是极性相反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