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显示器偏色有那几方面的原因,高手们一起来论一下

楼主(2008-07-28):
今天我遇到一台PC,显示器偏色,排除了显示器问题,从接口电路也正常,信号线,数据线也没问题,高手们还有那方面有问题????

网友A:
显然

主板上面RGB三根信号中的某一个出了问题

网友B:
你是LCD的显示器还是CRT的显示器

可能是消磁电路有故障.

网友C:
如果是CRT的,旁边可能有较强的磁场,例如扬声器

网友D:
CRT可以消磁试一下

楼主:
最解决的办法

其实是RGB中的一条信号线断了,多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