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蓝色led的问题

楼主(2008-08-02):
蓝色led导通电压比较特殊,一般为3v左右
蓝光波长较红光短
问为什么导通电压比较大?
还有,现在有可以发不同颜色光的led吗?没听过,上次有人问的...

网友A:
RE

有啊,我见过的LED灯中,有发两种不同光的,三种不同光的.

网友B:
应该没有

2楼说的那种其实里面是两个灯的。

网友C:
那种叫双色LED

一般是红和绿,因为可以组合成黄光。蓝光LED材质不同,做应用的不需要研究这个,你不是搞材料物理的,咋把他用好才是你的工作。

网友D:
所以啊,所有电子元件就LED是最高科技的,哈哈

蓝光波长短,但光子能量大!

好像跟普朗克常量有关,不好意思,不太记得了!

网友E:
晕,跟材料有关,兰色是最难的.

有双色led,有rgb led.

楼主:
想多了解一下嘛

蓝led比较漂亮
现在笔记本上面都用蓝色led了。。。

网友D:
照钞票的那个蓝光好像也是LED,哪位知道那是什么?

就是那种装纽扣电池的,能识别假*的小灯,好像也是LED,不知哪位知道,能否科普一下?

网友F:
紫外线的led

又称UV led

原理就是荧光粉在紫外线的激发下发光

网友D:
紫外LED???

又看了下,是紫色,呵呵!

多谢xwj啊,谢啦!

楼主:
还是想知道哦

网友G:
见识了

见识了  天天在用 从没留意这些

网友H:
几种颜色的LED做在一起的,市场上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