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富士通单片机汇编语言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请教一个关于富士通单片机汇编语言的问题:
问题出处如下图彩色矩形内部所示:

请问:在这里
ear:Effective addressing (code 00 to 07)
eam:Effective addressing (code 08 to 1F)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附:富士通单片机MB94540系列pdf链接:http://www.fujitsu.com/cn/fmc/services/mcu/16bit/MB90F543GSPF.html#DOCUMENTATION

网友A:
随便说说

ear:Effective addressing (code 00 to 07)
寄存器寻址
eam:Effective addressing (code 08 to 1F)
直接地址寻址

楼主:
RE

谢谢二楼朋友的指点!

对你的指点,我作如下猜测:
因ear=Effective addressing register,故为  寄存器寻址
  eam=Effective addressing immediately,故为 直接地址寻址
我的猜测对吗?

另外再请问:
这里的code 00 to 07和code 08 to 1F是什么意思呀?

因为在计算指令的周期数时,要考虑ear和eam的差异,如下面的两条指令:
MOVX A,ear
MOVX A,eam
这两条指令,就是因为ear和eam的不同,而引起指令的周期数的不同。请教:ear和eam有什么区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