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丑一下,我焊接的封装

楼主(2008-08-11):
最近一直为使用一颗封装为TDFN14的片子发愁,因是自己业余使用,没法做PCB。一是贵,划不来;二是热转印和感光法好像都达不到精度。只能手工焊接。历时几天的试验,终于搞定。上照片大家看看。

芯片大约是两个0805电阻大小。

楼主:
最终效果

网友A:
LZ焊接的很好啊,不错!

给你一条裤子,嘿嘿

网友A:
LZ能否说说焊接的过程呢

网友B:
快赶上邦定机了

网友C:
以前看过一个科普片

上面的女大白褂就是用显微镜+超声波焊接设备手工绑定芯片的……

这种活不练过很难做的到,因为一般人的手抖动幅度都挺大的。

网友D:
哈哈,人肉邦定机

楼主:
感谢版主的酷字

我说一下焊接过程:
1、取一颗全新的芯片,用焊锡丝先过一遍,不然不好焊接。
2、将这颗芯片粘在一个固定装置上,比如桌面上的一块铁板上,这样为了防止焊接时芯片游动。我是用防热的双面胶把芯片贴到一块铁板上。
3、用很细的铜丝,可以拆屏蔽线里面的编织线。因我使用这颗芯片是个前级运放,所以应该不牵扯到电流问题。提前先准备好,14个管脚,至少准备14跟,每根大约4cm长度。
4、把铜丝也过一遍焊锡,烙铁头用斜口的,不要用尖头的。左手铜丝,右手烙铁,把铜丝尖放到芯片管脚处,用稍微沾点焊锡的烙铁头按一下,视力要好,不行就用放大镜。烙铁面要保证是清洁的。没有焊上的话,把烙铁的焊锡刮了重新沾新的焊锡。不要怕浪费焊锡。然后再按一下。确认焊好了再轻轻拽一下铜丝,看是否是空焊。焊完后再继续下一根。焊下一根时千万要防止把之前的烫掉。烫掉了这一侧就得全部重新焊接。
5、焊接顺序。(看面封装图)从第七脚开始焊接,以此是7、6、5、4、3、2、1,焊完后,把芯片转180°,应该是把沾芯片的铁板转180°,再继续像刚才的7、6、5、4、3、2、1,顺序焊接。
6、最后把中心的GND用比较粗的铜丝焊接上。
7、用502类的胶水,把焊接好的芯片和板子固定起来。
8、最后,没有太多技巧,多实践就会了。

网友E:
没算出你的的脚间距是多少,不过0.4mm间距用航空线不难弄

网友F:
关键是手要稳

练习过手工焊接贴片一般手的稳定度问题少些

网友G:
比我当年焊红白机游戏ROM裸片更来劲.

顶!

网友D:
裸片也能焊???

网友H:
第一次见到 太强了

真是知趣的吸引啊  不然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I:
我第一片BGA封装的ARM9就是这么跑起来的

网友:
深圳冠荣电子

冠荣电子公司成立1998年,是一家专门经营二极管、电容器、 自恢复保险丝等多种电子产品的公司,公司的市场总部设在深圳市,长期以来我公司为满足客户的需求,经营各种进口、国产品牌的元器件,我公司同时为客户提供多样化和高品质的产品,我公司本着价格优惠、质量第一、客户至上、信誉感强的经营理念,我公司产品广泛应用在开关电源、家用电器、仪表设备、电焊机设备等各种高科技产品.  P6KE系列:P6KE5.0ACA P6KE6.8ACA  P6KE7.5ACA P6KE8.2ACA P6KE9.1ACA P6KE10ACA P6KE11ACA P6KE12ACA P6KE13ACA P6KE15ACA P6KE16ACA P6KE18ACA P6KE20ACA P6KE22ACA P6KE24ACA P6KE27ACA P6KE30ACA P6KE33ACA P6KE36ACA P6KE39ACA P6KE43ACA P6KE47ACA P6KE51ACA P6KE62ACAP6KE68ACA P6KE75ACA P6KE82ACA P6KE91ACA P6KE100ACA P6KE120ACAP6KE130ACA P6KE150ACA P6KE160ACA P6KE180ACA P6KE200ACA       P6KE220ACA  c P6KE300ACA P6KE350ACA P6KE400ACA P6KE440ACA
1.5KE系列;1.5KE5.0ACA 1.5KE6.8ACA  1.5KE7.5ACA 1.5KE8.2ACA 1.5KE9.1ACA 1.5KE10ACA 1.5KE20ACA 1.5KE22ACA 1.5KE24ACA 1.5KE27ACA 1.5KE30ACA 1.5KE33ACA 1.5KE36ACA 1.5KE39ACA 1.5KE43ACA 1.5KE47ACA 1.5KE51ACA 1.5KE62ACA 1.5KE68ACA 1.5KE75ACA 1.5KE82ACA 1.5KE91ACA 1.5KE100ACA 1.5KE120ACA1.5KE130ACA 1.5KE150ACA 1.5KE160ACA 1.5KE180ACA 1.5KE200ACA       1.5KE220ACA 1.5KE250ACA 1.5KE300ACA 1.5KE350ACA 1.5KE400ACA 1.5KE440ACA

网友J:
谁焊过裸片啊?

今天我看了一下ua741的裸片,规格大约1.2mm*1.2mm,上面有6个焊点,焊点尺寸估计在0.1mm以内,我用0.07mm的铜线试着焊了一下,根本沾不住。14楼要是这种片子都能手工焊那真是太强了!

网友K:
热转印应该能达到这个精度

楼主不妨试一下

网友L(2011-11-02):
颗芯片粘在一个固定装置上,比如桌面上的一块铁板上,这样为了防止焊接时芯片游动。我是用防热的双面胶把芯片贴到一块铁板上。

网友M:
18楼,arm9的bga也能飞出线来???

网友N:
动手能力很强啊,可以

网友O:
如果脚距不是特别小的话 我觉得用电阻剪下来的线头很不错

网友P:
强中自有,强中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