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单片机IO口问题

楼主(2008-08-21):
(无正文)

楼主:
问题

但是换成如下接法,却无法实现正逻辑,当单片机IO端输出5V高电平时,实测R2上没有压降,无论R3为1k,4k,还是10k,OUT端输出始终是4V左右,无法满足输出24V高电平的需要。请问是电路原理设计有问题还是R参数配置得不对,谢谢!

网友A:
B极接单片机IO口,最高只能是5伏,所以E极最高也不会超过4.3伏.

B极接单片机IO口,最高只能是5伏,所以E极最高也不会超过4.3伏.

网友B:
赞成3楼

赞成3楼

网友C:
我的想法

在第一个图上,由于IO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OUT相当于通过一个PN结接地,对地电压为管压降电压;输出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相当于OUT端对地有一个无穷大的电阻,所以OUT此时电压接近24V。
在第二个图上,在输出高电平时,结论同3楼;而在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OUT端对24V电压相当于有一个无穷大的电阻,所以OUT接近0V。这里缺少了24V的输出。

建议你找个PNP管,搭建电路试下。

楼主: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见“侃单片机”版同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