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2型指针万用表电阻值.....

楼主(2008-08-20):
(无正文)

网友A:
B型不知是否即为2型

楼主:
啊应该是的,谢谢了tyw

我马上换上电阻试试,再次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5194938645.gif[/img

]

网友B:
顶楼上的!

LZ的万用表真经用啊。

网友C:
对比一下还没有损坏的就可以确认了

楼主:
再次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