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课程设计:频率计的设计,帮帮忙啊~~急!!

楼主(2008-08-22):
设计内容:
  设计一台简易的数显频率计(仪器也能自行产生信号).该频率计可用来测量正弦波,矩形波,三角波等波形的频率.其测量结果直接用五位十进制数字显示.该频率计也能根据需要自行产生方波信号.

1.频率测量:
   (1).测量对象:正弦波,矩形波,三角波
   (2).频率测量范围:100HZ-10000HZ,10000HZ-10MHZ
2.数字显示位数:五位数字显示.
3.产生频率:
  (1).产生信号:方波;幅度:0.5V-5V,连续可调.
  (2).产生信号频率范围:1HZ-1MHZ
4.测量误差<0.1%
5.显示要求:
  (1).十进制数字显示.
  (2).显示刷新时间1秒连续可调.
  (3).测量功能分别用发光二极管指示.

网友A:
你这个要求定得还不是很清楚的

作为课程设计,要求不能太高,先选定单片机吧。然后各个击破,设计电路,接着首先搞定显示,然后攻克频率测量,最后做方波产生... ... 这个题目可大可小,看你想做到那一步了。

网友B:
2楼的跟没说一样,最重要的测量频率还是没说啊

网友C:
测频率也就是一个计数器而已.

测频率也就是一个计数器而已,2楼是不屑说.

楼主:
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

  各位,能够说详细一点吗?我对这方面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呢

网友D:
参考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6/9828.html#36994

网友E:
百度上应该有很多资料吧

网友C:
还是computer00勤快

我用FPGA+ISP1581做到NORFLASH仿真器就没做了,板子上都有了,没时间,有空准备做逻辑分析仪+虚拟示波器+频率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