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防静电地板和仪器接地问题!

楼主(2008-05-22):
(紧急求助)防静电地板和仪器接地问题!

小弟我在一家小公司工作。由于公司租用的写字楼并非为电子产品开发设计所用。所以进行实验室防静电地板铺设的时候,无法将其通过电缆连接到埋到大地的金属中。我们可否将防静电地板的金属部分连接到三线交流电的地线上?这样做会有什么风险?

同理,仪器的外壳也应该接到埋入大地的金属上。但这也同样无法实现。请问能否也将它连接到三线交流电的地线上?这样做会有什么风险?

经过大楼的电工证实:大楼的地线是埋入地中的。接地电阻10欧姆。但是似乎交流电的零线在大楼总线的地方与地线相接。

恕我冒昧,不懂电工专业术语。

网友A: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有意外,电死人谁来负责???

而且,貌似你还没搞清楚(或说清楚)“三线交流电的地线”和“三线交流电的零线”的区别,
至少我是没听明白你说得是哪一个

要严格来说的话,接地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能不能直接接电源地线也的视现场实际情况和要求来定的

如果你不是很专业,最好请专人处理,不要擅自作主哦!

楼主:
是啊。

220V市电有三个连接点。
一个是220V
一个是0V,我管他叫“三线交流电的零线”
还有一个就是等边三角形顶点的地线,我管他叫“三线交流电的地线”

我希望把仪器地和防静电地板地接到“三线交流电的地线”上。

真的会电死人吗?

网友B:
一般应该有等电位接口

不过不是用来连接静电的,一般是交流电源的保护地连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