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加速度传感器ADXL105的问题~

楼主(2008-05-31):
我想请教一下加速度传感器ADXL105的相关问题,有谁用过的希望给我这个新手一些解答,我根据其手册上的电路进行了连接,测得电压值也符合其要求,我想问的是如何改变其加速度值,比如相关资料说的水平放置和垂直放置电压值也有所改变,从何处体现的,我的电路两种放置没有什么改变,我是新手,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俺对加速度传感器也感冒

网友A:
在质量一定时,物体受到的力正比于它的加速度

加速度=力/质量
在单位质量时(质量=1),加速度等同于物体所受到的力。
力是空间矢量,可以沿空间坐标轴分解为三个分量。
俺觉得将传感器垂直放置和水平放置可能将会导致敏感部件所受到的力有所不同,虽然这种差异可能很小。因此,传感器可能具有方向性。
个人观点,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