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对电流的影响

楼主(2008-05-30):
如题。输入输出电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网友A:
RE

在一般的交直流变换中,桥堆整流前是正弦交流信号,整流后是脉动直流信号。即交流电的半个周期翻上来。

网友B:
楼上所说仅对电阻性负载正确

如果是容性加阻性或感性加阻性,分析要复杂得多。此时输入电流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均非正弦。

楼主:
还有问题

选购桥式整流器的时候需要参考什么呢?

网友A:
功率,最大电流。

楼主:
最后问下

比如直接是由220V由变压器变到6V以后,此时的桥式整流需要考虑什么呢?是考虑后面电路的电流要求吗?

网友A:
re

恩,主要是电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