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C给单片机编程 小问题 但我不懂

楼主(2008-06-03):
unchar xdata cDispBuffer[8] _at_ 0x00
这个数组初始化后结果是什么啊

网友A:
应该是只规定了数组存放地址,有没初始化么看情况了

网友B:
没有初始化,只是规定了地址

网友C:
哪有什么初始化

网友D:
指定地址的变量声明

指定地址的变量声明不允许初始化,编译器决定的

更多请参考 keil c51 编译器手册

网友E:
全局变量会被初始化为0。

网友F:
那要看启动代码里有没有初始化变量.

网友G:
http://www.lybbs.info/index.php

http://www.lybbs.info/index.php**
 相关链接:http://www.lybbs.info/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