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6-08):
这是一个1.5V-3V的升压电路,请教大家怎样才能让两路5个LED达到最佳亮度,现在这个电路3V供电只有50几MA,谢谢了

网友A:
犯不着这么麻烦,到EXAR找个专门的升压芯片去。

看下电熔型的有没有1节电池可以工作的,如果没有就用电感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