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怎么看不到其他电脑的共享内容呀?

楼主(2008-06-09):
(无正文)

网友A:
试一下

局域网工作组内计算机无法访问我的电脑共享文件怎么办? 悬赏分:10 - 解决时间:2008-1-4 09:44一开始,是三台电脑怎么也不能共享。

在网上看到好多朋友关于连接局域网的经验。实践后,好不容易三台电脑间有些可以共享了。每台电脑的工作组里面都能看到三台电脑的图标。我的这台电脑可以看到其他两台的共享内容,但是,其他两台电脑看不到这台计算机里面共享的内容,说是没有访问我这台电脑的权限,需要跟我这个电脑的管理员联系。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处理呢?
问题补充:提问错误,是工作组内其他电脑无法打开我的电脑的图标,更别提里面的共享文件了。

提示要与我这个电脑的管理员联系,请问这个提示有用吗?怎么联系?如何设置?

大家说的这几个办法,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呵呵提问者: 欣然810227 - 初入江湖 三级
最佳答案第一步:你开起来宾用户.
第二步:你打开控制面板:找到管理工具:打开本地安全策略:然后找到: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单击右键,点属性再点添加用户或组:在里面添加一个来宾用户<GUEST>,然后再找到:拒绝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一样是点属性再点添加用户或组,把里面的来宾用户删除<GUEST>
第三步:选择你要共享的盘,点右键,点共享和安全<点共享>然后点共享此文件夹,再点权限,在里面再添加一个来宾用户<GUEST>其他电脑一样

楼主:
RE

Teacher tyw:

谢谢你的指点!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