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较电压叠加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6-09):
请较一下~~~当+5V有输出、LT1308输出端也为5V时,电压应该属于并联叠加吧,输出电压会变吗??还有如果电流叠加了会不会影响系统工作呢??我这个属于备用电池启动的一部电路~~~~~谢谢各位!~~~
主要是担心2组5V输出的时候会不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A:
不会的,1308有输出时,D4截止,备用电池不会并入系统

只有当1308没电了,D4才导通,加入系统,并且D5截止,电池的电也不会跑到升压单元,额外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