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C0832的问题

楼主(2008-06-17):
请教高手,DAC0832及放大器的连接图如下,希望能输出0-5v电压,但结果只能输出0-2.5v,很是奇怪,不知道是不是电路出了问题,DAC0832电源电压为12V,参考电压为5V,放大器OP07电源电压为+/-5V

网友A:
对这个元件都有点忘了

网友B:
re

1.op07不是rail to rail,打死你也输出不了5V。
2.检查一下最高位数据线。

0832是个乘法型DAC把,没用过他。